又一块技嘉主板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5-10-05):
今天又有一块技嘉GA-880G-USB3主板开机一切正常,关机断电后自动重启。求教

网友:
各个地方都正常,进系统怎么用都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BIOS里面设置过了吗

网友:
检查CMOS电池,重新设置为默认状态。

网友:
那楼主不插CPU小4pin,关机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
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还有开关针是否电压过低呀

网友:
是不是bios里有特殊设置啊

网友:
先进BIOS里看看网络唤醒功能是否打开了,然后检查CMOS电池和RTC电路,还有开机针电压是否偏低,WAKE#网络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修到过,直接刷BIOS

网友:
进BIOS设置里面设置试下

网友:
先换个网卡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什么原因,修好的话总会坛友们一个回复啊,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放在哪没有管他。远程就快开始了,学完课程再干她。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额,刷bios没用呀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自动重启的一般好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