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用吸锡线好吗?

楼主(2015-10-05):
拖焊用吸锡线好吗?芯片会不会虚焊
芯片

网友:
用助焊膏啊,吸锡线是打洞用的

网友:
助焊膏味大,拖不干净

网友:
这个用着很方便 ,,,,,,,,,

网友:
吸锡线是清除多余焊锡的,拖焊时应注意温度不能太低。

网友:
我是用锡线

网友:
这个没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拖焊确实没用过吸锡线,应该不好用

网友:
没用过呢,哪天试试

网友:
不用焊膏只用老铁能把锡3拖干净吗?

网友:
吸锡线没用过,都是用刀头直接拖的

网友:
经常都是这样用的。拖时加点助焊膏啊

网友:
我是问问,其实拖锡先不要上焊膏拖让所有焊点都上锡在拖拖得实在拖不下去后在上焊膏刮,刮的时候不要用力,很快就拖好了

网友:
求教怎么清干净

网友:
拖焊需要多多练习啊。。。。

网友:
除了BGA要拖,为了好定位,其他没用过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法子,直接拖的.

网友:
刀頭加助銲濟,吸錫綫是清銲錫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