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主要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小结

楼主(2015-10-05):
一、特点和选管原则
1、电压控制器件,栅极基本上不取电流,输入电阻高。所以,常用在那些只允许信号源极其小电流的高精度、高灵敏度的测量仪器、
仪表等。
2、参与导电的只是多子。所以不易受温度、辐射等外界因素影响,用在环境条件变化较大的场合。
3、噪声较小。对于低噪声、稳定性要求高的线性放大电路宜采用。
4、制造工艺简单,所占的芯片面积小,功耗很小,使用于大规模集成。
5、 源极和漏极结构对称,可以互换使用。

二、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时,各极电源极性应按规定接入;各极限参数规定的数值绝对不能超过。
2、MOS管的衬底和源极通常连接在一起,若需分开,则衬源间的电压要保证衬源间PN结反向偏置。
3、贮存时,应将管子的三个电极短路;把管子焊接到电路上或取下时,应先用导线将各电极绕在一起;焊接管子,最好断电利用余热焊接。
4、JFET可在栅源极开路状态下贮存,用万用表检查;MOS管必须用测试仪,良好接地。

网友:
兄乃牛人,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