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5-10-05):
如题,Dell电源待机芯片如何检测?型号:H275P-01   角数:7.大婶帮帮忙啊!

网友A:
楼主先传张待机IC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传张待机IC的图片.............

这个网站怎么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站怎么发图片??

刚刚搞的

网友:
就这个,你看看这个用万用表测??

网友C:
芯片各脚间没有短路,相通的基本认定是可上机的!但不能保证好的,简单的办法就是代换。

网友D:
芯片条件满足了不工作就是坏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各脚间没有短路,相通的基本认定是可上机的!但不能保证好的,简单的办法就是代换。

我想看看有没有坏,不然买了就多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有没有坏,不然买了就多余了!

这个芯片才几个钱呀!平时备他三、五个不在话下。没有备件你怎么能做好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条件满足了不工作就是坏的啦

那要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D:
芯片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才几个钱呀!平时备他三、五个不在话下。没有备件你怎么能做好维修啊。

嘿嘿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条件满足了吗

没万用表

网友E:
没万用表如何修机,第一次知道 有这样的高手,

网友:
刚开始干呀

网友:
楼主打一下个脚阻值,查一下外围元件,不行就换IC.....

网友:
除非有一个好的对照着测量,又或者是严重的烧坏短路,这样能判断。否则只有代换法能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万用表如何修机,第一次知道 有这样的高手,

刚刚进门的

网友:
q我学修电子产品时,先把基本工具拿下的啊,烧过几次表的

网友:
查他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满足了不工作,就可以确定是他本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