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5-10-05):
客户发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   有BIOS密码  我放电  在开机  不触发了  不知道怎么过、搞了  开关有3.3V 开关有跳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楼主,确定只是清CMOS吗?,要是只清CMOS的话,那问题应该不大,重新换个电源,或者拔掉外设和CPU小4PIN供电试一下,另外看看有没有CMOS跳线帽没,以防止跳线帽挑错,也会不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只是清CMOS吗?,要是只清CMOS的话,那问题应该不大,重新换个电源,或者拔掉外设和CPU小4PIN供 ...

是啊 只是清了一下CMOS 就不行了  后来刷了个BIOS不行  就换了IO  加了一下桥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吧!

网友:
不触发就先测试条件了呀,你什么都换了,怎么搞呀,你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只是清了一下CMOS 就不行了  后来刷了个BIOS不行  就换了IO  加了一下桥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

说实话,我觉得不触发,楼主就刷bios,确实太草率了,台式机和笔记本不一样,笔记本不触发,可以刷挂挂EC的bios,台式机不触发,应该测待机信号的 ,

网友C:
我猜想可能是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啊!!!! 忘记将CLR_COMS跳帽跳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想可能是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啊!!!! 忘记将CLR_COMS跳帽跳回来.

我没有动跳帽啊

网友:
问题被楼主复杂化了,建议如果不能确保所刷的BIOS是正确的话就先刷回原BIOS,然后先检查一下RTC电路,再按开机时序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