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20 不触发(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2015-10-05):
型号:DELL Inspiron 620
主板号:MIH61R MB
故障:不触发
同行发来的机器,看了一下主板I/O和南桥都动过,打了一下每路供电没有明显短路。
测开机针电压0.8V 打了一下阻值也不短路,跑线经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到了南桥和I/O,拆了电容还是一样。
换了个I/O重置南桥都不行,找不到上拉电阻。图纸也买不到,换主板价格贵。在论坛搜了一下还真有这个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619-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732-1-1.html短接I/O的24脚和25脚也不行。
客户催的急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找了个3.3V接个上拉电阻到开机针上,奇迹出现了

装机试了一天没问题发走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要是返修的话再跟大家说
BIOS论坛已经有了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这里应该要查下Q61本身损坏情况。

网友:
可能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或者板层漏电引起开机针电压被拉低,楼主没点位图不好找上拉电阻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要查下Q61本身损坏情况。

Q61测着没问题拆掉了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楼主没点位图不好找上拉电阻也只能这样了!

应该是这样子 ,这里上拉电阻也起到限流保护IO芯片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子 ,这里上拉电阻也起到限流保护IO芯片作用。

上拉电阻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并非起到限流保护IO,而是起到通过上拉来置高IO开机脚的电位以便于对开机动作时产生的低电平进行识别。同时上拉电阻在此还具有隔离作用,如果没有上拉电阻的隔离作用将导致在按下开机键时,待机电压将被短路到地。

网友:
恩,这里开关针电压为3.3vsb提供。

网友:
上拉电阻如果本身内部阻值偏小短路的话,也会失去隔离作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上拉电阻是怎么安放的 是用飞线连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上拉电阻是怎么安放的 是用飞线连接的吗

你点开图片看看就知道了我拍的很清楚

网友D:
对你的灯泡做保险很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你的灯泡做保险很有兴趣。。。

灯泡本来就可以做保护地,灯泡就是用电器,后集有短路灯泡就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上拉电阻是怎么安放的 是用飞线连接的吗

上拉电阻在这里就是飞线连接的,一端连接开机针正级,另一端连接Q61本身D级或SCH5514型号IO供电47脚即可。

网友:
高手 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