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卡LOGO到显示慢

楼主(2015-10-05):
客户拿 过来的时候是卡死LOGO,想想可能是BIOS的问题,先刷EC,故障依旧上,再刷个PCH的BISO,无显,再刷之前有的PCH的BIOS,过LOGO了,暗暗开心。接上硬盘测试,后面问题了。就是本来过LOGO后,正常会很快进入系统的,但是过LOGO后,最起码要15-16秒才会进入WIN的进入界面!不正常,接连刷了好几个PCH桥的BIOS还是不行。怀疑桥的问题了,趁着同事的植珠的时候,不死心再下了一个BIOS,一刷,很快进入WIN界面了。
就是这个画面要很久才出来

4741G 板号 09920-5 JE40-CP

如果大家以后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刷这个BIOS,比较有针对的。

网友:
BIOS还是多刷几个的放心  盲目的干桥是不明智的

网友:
我就纳闷的,BIOS怎么就那么容易坏

网友:
现在bios越来越容易坏

网友:
刷到都不想刷了。

网友:
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今天遇到个方正的就是进系统慢,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个方正的就是进系统慢,刷个BIOS 试试看

现在很多新的机型,BIOS可以用,但是显示慢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是五花八门。

网友:
现在很多都坏BIOS

网友:
跪谢楼主,不现实,跑到1.5,总感觉是bios问题,刷了4.5个无果,干显示,换后一个熊样,刚看到楼主的帖子,果断下载,刷上亮了,呵呵,加分

网友:
现在这BIOS的版本太多,有些下错了搞死人,走过不少弯路。

网友:
bios有那么麻烦么?  我怎么觉得一点也不麻烦!!

网友B:
今天就修了台三星R440 不跑码,在网上下了一个同型号的,还有发图片对比都一样,刷后也能开机,电流变大了,像是跑码了,可又测不到波,上屏一样不显,换了个U电流小了,电流有跳变了,测内存上有波跑码了,可还是不显,原U电流大不跑码,可能是U坏,后又把原BIOS刷回上屏显了,原来就个简单U坏,对着板号下也不对?可能有些人上传的BIOS是坏的或版本不对。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所以麻烦上传BIOS的师傅注明下机型板号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  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也多刷几个的,还不行的话也干桥了。

网友:
ACER4741 有多个版本的bios。下错了要疯的

网友:
现在的BIOS   好假

网友:
有的时候BIOS刷到手软,因为编程器接触不良,要死死的按住,连呼吸都得小心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bios 可以选择合成   这个机器型号对应着很多版号

网友:
【迅维】不是开了专门应对BIOS分离合成的课吗  学那个正对你的问题

网友:
开机很慢应该还有不良的地方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戴尔的  六系列  有集显电压 不亮  刷到第十七个的时候才亮机  刷了一下午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  直接保存原来bios   找人分离

网友:
能亮机器的BIOS,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就修了台三星R440 不跑码,在网上下了一个同型号的,还有发图片对比都一样,刷后也能开机,电流变大了 ...

真有此事 要往上报 那人要受到扣分的吧?

网友:
没烧件 没进水 没摔坏的 闲着没事刷个BIOS  有事没事刷个BIOS 刷了不好再修起来也放心

网友:
那你没有干桥咯?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前几天有个富士通的笔记本开始掉电,通病修好,现在开机有时候卡在F1哪里,很久。一看两个BIOS都不敢刷BIOS了,一刷把不开机了,现在好多笔记本BIOS刷了都不能解决故障,这笔记本图纸BIOS都比较少,怕不开机就麻烦了。

网友:
都是ME的问题,亮机慢,都须要改ME部分

网友:
论坛有些BIOS 很坑爹的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用应该就是论坛 比较火的me的固件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BIOS真麻烦

网友:
BIOS还是多刷几个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