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7H55-M PK PLUS开机按开关4秒才能触发

楼主(2015-10-05):
客户的机器,主板型号P7H55-M PK PLUS,第一次开机测试卡闪一下就没了,再开第二或者第三次才能开机,这是怎么回事,触发瞬间测SLP_S3#高电平有了,PSON#也有反应。但是这个华硕还有PS_ON转换电路,就不知道咋回事了,有研究过的吗,大神,我尝试过飞线ATX PS_ON#可以的马上就开机了,但是关不了机机。

网友:
那就看一下插座绿线接的三极管或MOS管是否有问题了,如果有转换的话都是用MOS或三极管拉低或抬高绿线的电压的

网友:
一般 遇到难整的问题 还是先刷个程序比较好

网友:
楼主 修好的话记得说说咋好的呵呵

网友:
华硕板没图纸只有跑线分析了,从你发的点位图来看,MU700的1脚控制着3脚与4脚之间的状态。建议先弄清MU700的工作原理,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犯低级错误,差点位图发现RSMRST#到PCH有个小电阻碰歪了,换一个好了,可能客户清理灰尘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