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6PC06电源求助

楼主(2015-10-0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482-1-1.html
上面是人家的帖子,一样的问题,tny267pn坏了。如图中电阻坏了,问了上面的朋友,他说10欧以下就行,再参考网上的拆机图,为4.7欧,但手上只有3.3欧,焊上后,接在前面的灯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灯亮说明可能是短路的处所,你再详细查查整流,滤波电路部分。

网友:
灯亮?灯亮一定是还有元件烧坏短路的地方,说不定整流器都坏了呢。

网友A:
晕,我焊上的保护电阻与主散热片碰上了。拿开就正常了

网友:
现在发现电脑电源的副电源电压坏的很多,很多情况只是保险电阻或者副电源开关管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焊上的保护电阻与主散热片碰上了。拿开就正常了

换电阻后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A:
换了保险电阻和芯片,那个类似于二极管的东东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保险电阻和芯片,那个类似于二极管的东东没坏。

楼主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有时是开机瞬间在电流,把保险电阻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