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610的cpu容易坏。特别核心显卡。2013年6-7月份的

楼主(2015-10-05):
维修这么多年,唯一碰到通病爱坏的cpu就是g1610了。 至今碰到了3片, 都是一个问题,cpu部分好,核心显卡不行,显卡驱动装不上,换上独立显卡,一开始能用几天,然后就蓝屏。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了主板后才发现是cpu问题。

都是2013年6.7月份的g1610. 不知道大家有没这情况。我已经碰到过3次了。intel一家独大果然就不行。

痛在灵魂深处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A:
唉,也不能怪人家intel,现在的电脑越来越便宜了,人家肯定在品控上动手脚了

网友B:
不会吧。  我还没见过INTEL的  CPU坏的。    只见过AMD  64X2  这些坏的。。
是不是你主板的集显供电有问题 ???

网友C:
是的,我以前还没真见过775,和最早的 478.以及以前的奔腾3 奔腾2,铜矿图拉丁,以及赛扬2代坏的(针脚,超频坏的不算),15年下来了。就这g1610,碰到3片了。真恶心。
确定是cpu坏,主板换了几个牌子,铭瑄,七彩虹都测试过。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
我这有一个g540坏的,,,不奇怪...

网友:
果断换成1840

网友:
兄弟是宁波同行吧

网友D:
不会吧!INTEL的CPU向来以稳定和温度相对低著称,把这款CPU放在其他几款品牌主板上使用,看看还会不会烧集显部分,如果还烧那就真的是这款CPU的设计或制造工艺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也不能怪人家intel,现在的电脑越来越便宜了,人家肯定在品控上动手脚了

话不能这样说,INTEL毕竟是CPU领域的领军品牌,如果真的因为价格原因而在产品质量控制上有意松懈的话,其后果所造成的影响对INTEL将是巨大而长远的,相信INTEL懂得衡量利弊,正确平衡价格与品质。

网友E:
感觉只会在昂达的主板上才会有坏CPU的      特别是RT8859M这个IC的

网友:
估计是高温导致的吧,intel的U坏的还真的是很少,AMD的坏的好多

网友:
你这一说,吓得我卖1610都得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以前还没真见过775,和最早的 478.以及以前的奔腾3 奔腾2,铜矿图拉丁,以及赛扬2代坏的(针脚,超 ...

去年开始到现在我遇到3个了。。。 都是直接加显卡!

网友:
我遇到的是g2030坏的,是核显坏的用了半年就坏了,蓝屏,不可思议。

网友:
好像还真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种情况目前还没遇到过,谢谢提醒。

网友:
真的吗,是的话,我可要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只会在昂达的主板上才会有坏CPU的      特别是RT8859M这个IC的

是的,我遇到g530死在昂达rt8859m手上

网友:
是不是你主板   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的I3-3240死在华硕P8H61-M手里,很心痛  六百多元没有了

网友:
G1610坏的遇到过的。 不过内存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修机留意一下。

网友:
那些便宜的CPU就算了 坏了就怀了  好的带核显我最绝不用核显  就是怕CPU已完蛋  加个显卡 能用好的CPU一般不在乎加多点钱弄个显卡   所以 那个G1610啊 什么的 坏了就保修  过保就换新

网友:
我遇到过坏G540的CPU ,G630的 CPU ,还有G1620的CPU.  现在的CPU集成了显卡集成了内存控制器感觉负载很重,所以坏的多。

网友:
基本每次都是主板先坏的,然后换了主板,没用多久,cpu就挂了。真没以前的775可靠啊,775搞死都不坏

网友:
H61上面上 的cpu我碰到至少10多片坏 了G530之类的型号都爱坏

网友:
我这里有个G540 点不亮 板子和U一起坏的 估计是板子问题烧坏的 华硕H61

网友:
是的 我也有两个坏的

网友:
确实是啊,如过inter一个人把所以市场都占了,电脑行业就倒霉了,inter想怎能做就怎么做

网友:
楼主这情况比较少有,我现在遇到过的全是AMD的,只有一块笔记本是intel!

网友:
775的CPU不容易坏   1155的特别容易坏   遇到很多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必须得加分

网友:
这种CPU还真是少见有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INTEL的CPU向来以稳定和温度相对低著称,把这款CPU放在其他几款品牌主板上使用,看看还会不会烧集 ...

INTEL的CPU某些系列发热量也并不低的。
哪家的CPU都会坏,只是INTEL的坏得少些,AMD的X2那个系列坏的太多了。当然,也与用户有关,很多AMD的用户都用一些烂风扇,或者风扇坏了不换,CPU长期高温下使用,不坏就见了鬼了。INTEL也有些用户风扇坏了或者堵了不换烧了CPU的,我手上就好几片换下来的了。

网友:
现在的人都追求价钱,,降价只能降质量了,这正常的要不维修人怎么吃饭啊

网友:
反正就这样。如果CPU供电短路,这种CPU和AM3最容易烧坏的,而775的CPU没怎么见过CPU短路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还没见过INTEL的  CPU坏的。    只见过AMD  64X2  这些坏的。。
是不是你主板的集显供电有问 ...

没见过并不带表没有,,我遇到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