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 100%测试OK

楼主(2015-10-05):
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

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zip

网友A:
刚修到这款机,反复读内存,下来刷一下试试先

网友:
就一个板号,没有其它说明啊

网友:
下来试试看是不是好的,正好修到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修到这款机,反复读内存,下来刷一下试试先

修好了没啊?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反复读内存啊

网友:
这个BIOS很好用,谢谢楼主,我的也是反复读内存,写了就好了

网友:
    没用的  现在的新机器刷BIOS要改UUID  不然就会二次开机  开机慢之类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啊?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反复读内存啊

修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么多故障机,难道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是不是也容易出问题,我也碰到一个,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好用 可以亮机!

网友(2015-11-15):
我来下载一个试试,我的是点不亮

网友:
下来试试看,不跑马电流1.00

网友:
看来还是bios在作怪

网友:
我的是加电无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
确实可以 刷上 就OK

网友(2015-12-23):
我的机器是定时掉电,可以下来试试吗

网友:
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是点不亮 下来试试

网友:
刚修到这款机,反复读内存

网友:
正好要用,谢谢,

网友:
等待维修结果

网友(2016-01-26):
下个试试  手上有一台

网友:
正好接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