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 无电流

楼主(2015-10-05):
今天接到本本,客户说几个月没用了,今天看着的时候突然就没了。然后再也开不了。然后我插上恒流源没有一点电流。马上找到图纸,拆开本本。(不会发截图,第一次发帖)。是I3 独显的本本。
首先找到电源头,附近有个保险PF101开路了,心想没那么简单,肯定后面还有问题。继续找公共端B+.
把PL302的一端挑起发现1#短了,然后看图纸PR302取掉,再把焊盘清空,发现是B+短了。然后继续看图纸查找B+去向的所以测试点。直到断开PJ505测试点。发现短路消失了,然后看到旁边电容腐蚀了,去掉电容不短了。测量PQ302时,发现此管已经击穿了。手上没有SI4459,就用4407A替换,然后把取下的东西复原。清洗干净,冷却后。接上恒流源,电流0.015.触发后0.9不动,后来擦了一下内存。OK,完全修复,现在放了1个多小时电影了没问题。

网友A:
佩服楼主严谨的态度,一般人换好保险就会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严谨的态度,一般人换好保险就会通电的。

呵呵,我第一次修板,过于急躁,取下3 5V IC 通电。结果 造成了无法逆转的局面,这次是学乖了。自己找不出问题了才通电的。呵呵

网友:
佩服楼主严谨的态度,一般人换好保险就会通电的

网友:
只要不是拆芯片通电都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