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集成显卡

楼主(2015-10-05):
南北桥CPU集成主板。待机高。0.06v。3.3v待机短路,换了新桥不短路了,开机0.3v不跳变。刷了BIOS。跳变了,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示,貌似没过内存,供电都正常,没有内存复位。努力中,。。。。。。

网友:
谁给点提示啊

网友:
没有遇到,看一下有没有进水的

网友:
今天又拿出来看看这块主板,发现内存时钟电压跳变0.2 --0.6,(没示波器。顺便谁给推荐一款示波器。)
时钟直接进APU,难道买了个坏的APU?

网友:
自己顶一下,谁修好过,表现是电流表0.2几到0.3几,反复跳变。

网友:
我的还没修好 跟你的故障基本一样  有内存复位的 没修好 短路的 还没换桥 换了 不一定好

网友:
这款机子要内存插在下面才可以,上面点不亮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