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装系统到20%掉电

楼主(2015-10-05):
经过测试,不装系统也会掉,装系统装到20%就掉,BIOS刷过。cpu滤波电容全部换了 也加过,芯片也换了。还是老样子掉,求思路

网友:
那就是定时掉电了
bios搞起

网友:
合成BIOS试试

网友A:
掉电间隔时间是否有规律,掉电后能否立即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间隔时间是否有规律,掉电后能否立即再触发?

嗯,有规律,可以立即触发,今早加焊了南桥,可以装完系统不掉了,测试会又掉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BIOS问题的吧     CPU供电你查过 吗?

网友:
刷BIOS啊,你刷的不行,你耍合成之后的BIOS试试

网友:
定时关机的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进安全模式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BIOS问题的吧     CPU供电你查过 吗?

嗯1.15V  波形粗了粗点都正常,而且我还加了滤波电容和换了,一样没效果,还是老样子掉

网友:
温度 导热管有漏气  导热不良

网友:
这种掉电的最不好搞了。。。现在手里正在修一台烂神舟 。。不定时掉。。。更郁闷。。。。。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高啊

网友:
时好时坏的原件坏了,难找,还正常的时候缺一路供电

网友:
先解决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3  5V滤波电容试过没有

网友:
没搞好,客户已经拿走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属于疑难杂症,你有示波器吗?没有的话,就够你修的了

网友:
屏蔽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C:
我刚修到这台,装系统卡 滚动画面,掉电,安全模式可以进,禁独立显卡后正常,最后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修到这台,装系统卡 滚动画面,掉电,安全模式可以进,禁独立显卡后正常,最后换显卡了

下次有个思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