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白屏

楼主(2015-10-05):
老板娘说,你们谁来看下这苹果一体机,有两个,一个开机白屏,一个要清灰尘的。他们都是师弟不敢动,我不说话,我继续聊天,没事做无聊就聊天了,呵呵i。三师弟又跑过来。外面有个苹果一体机,师兄你赶紧去修吧。好吧,我来。 。。。我过去开机,有开机声音,这里注明下,开机声音不是进系统声音, 拆机吧,苹果呢,我还真没有拆过,第一次,拿起翘板。外面的屏幕盖子。

哎,没有螺丝, 看来是用磁铁吸住,  那好办了,用力爬开,就可以了,最好好是有专用的吸起来。我们没有就没有办法了,拆开就拿来上最牛的示波器,测量BIOS2脚,有5次波波跳变,在这里我就不上波形了。,哎呀········看来是显卡 问题了。 继续拆 ,里面还真有一块显卡,,那就上bga咯,师弟们都在说 师兄啊,悠闲着点,苹果哦,不能乱来卡,哎,我这点技术都没有 ,还怎么修机嘛,,呵呵  等下几分钟过去了,拿来上电,开机,开始还是白屏,我说怎么真坏了,那个苹果画面没有啊。要么不是这问题 ,在等下 ,我笑  ,屏幕在亮起了。久违的win7画面出来了。晕死  ,原来已经换系统了。在上BIOS,有需要自己下载吧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
我感觉要返修。

网友A:
苹果一体机不易坏,修过几台,有南桥坏,待机供电短路,电源板坏的,显卡坏的没见过。

网友:
苹果本本显卡坏的倒是不少,常遇见的是花屏或白屏,很像是屏坏,拆板用热风枪直接加热显卡一会,凉后上机就可显,要还一样那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有修过屏坏白屏有横线条纹在闪,也很像是显卡坏,二修机给别人修过显卡,后换屏好。

网友:
这种事情不是简单么

网友:
楼主就这么简单的解决了?

网友:
还没有报价

网友:
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体机不易坏,修过几台,有南桥坏,待机供电短路,电源板坏的,显卡坏的没见过。

有个显卡版 的这个机子

网友:
楼主拆这个机器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技术加经验  测量BIOS 基本锁定了故障!加分

网友:
正好有一台APPLE一体机修,电源坏了,主板也短路了,哎

网友:
平时不是天天加焊显卡吗,,,,都得返修啊 。。。。换才是王道 。。。修就是为了找故障点。。。。。

网友:
一体机加焊返修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