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BD7跑A7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5):
这两天下雨,闲着没事,拿出一块老主板升技ABIT-BD7,这是一块很老的845主板,老的已经没必要再修了,纯粹新手练手,大家勿喷啊。

话说这块板是2012年左右朋友的电脑坏才换下来的,那时还在用这种老古董,太老了,当时还没有学芯片
级维修,这种问题根本修不了就帮他换了一块,这个老板就留下一直放着。
这块板当时是跑A7,今年学了芯片级维修,这两天刚好没什么事,就拿出练练,上诊断卡开机,还是挡A7,
挡A7可能是内存或者插槽或周边的问题了,记得当年就已经拿好的DDR内存代换过,故障依旧,确定不是
内存条本身的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先查查供电,内存供电2.45V,总线1.49V,南桥供电1.82V,北桥
供电1.79V,应该都是正常的。
再查内存插槽的各个供电,分别测内存的8个时钟信号脚16、17、21、75、76、111、137、138的电压,
均在1.23~1.26V之间正常,测各个VDD引脚电压均为2.45V,测系统总线91、92脚电压分别为3.24V、3.25V
184脚SPD电压3.26V,均正常,既然各大供电都正常那理论上讲跑A7应该是内存插槽的地址数据线上的数据
不正确造成的,导致地址线数据错误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内存连接北桥的铜箔断线;
2.内存周围的排阻开路、电容击穿;
3.北桥虚焊或损坏;
4.BIOS故障;
5.CPU座空焊;
6.内存供电滤波不良等原因。
既然分析了事因,那就本着先易后难的方法一步步排除吧,先观察主板内存插槽附近看看有没有铜箔断线的情况,
拿着主板、放大镜左看右看,足足看了有5分钟左右,眼都看花了,终于发现有疑似断线的情况,发现在内存插槽
150~170脚位置附近的地方,铜箔上有黑点,但还是不确定是否为断线,用万用表跑线发现这两条有黑点的铜箔,
一条经过33欧电阻到内存插槽的67脚,另一脚到162脚,查看DDR内存的脚位图发现这两个脚正是内存的校验位
和数据线,于是蜂鸣挡测这两个脚的对地值为0.479、0.478,再测其它数据线的对地值在0.468~0.470之间,与这
两个脚的对地值还是有差异的,为进一步确定,分别用刀片刮开这两根铜箔的黑点之前位置上的漆,用万用表测导
通,果不其然确定是这两根铜箔断线了,于是把铜箔刮开长点,找到0.15mm的漆包线补线,几烙铁下去OK了。

补好线的图片如下:

接好供电线,开机,一路从00跑到FF,接上显示器,完美亮机。

虽说这块板修好了,板本身已没有可以使用的价值了,但是通过这次维修可以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一个动手操作
练习的机会,可以开拓培养自己的维修思路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其实目前主流的DDR3内存电路的原理也是大
同小异,只不过脚位、供电不同、运行的速度更快了而已........,基本查找问题的方法还是可以参考的,希望
对初学者有所帮助。高手们也不要见笑啊。

网友:
这种也太老了吧

网友:
老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断线测试点对地阻值一般比正常要偏大,其中间产生了接触电阻大小。

网友:
老古董……真少见

网友:
听升技这个牌子就知道板子有些年头了。唉

网友:
去年我还用845的主板尼,上网没问题

网友:
lz  现在 可以飞天了啊。。跟了师傅1年了  表示不懂。845 的供电!

网友:
这块板可是经典啊,升技当年很厉害的,我个人用过不少升技的主板,那个时候主板超频升技还是很厉害,可惜他倒闭了。

网友:
这班子 维修 真是。。。 好板子也不值钱了吧  拿来联手还行

网友A:
478接口的865PE带SATA的我还有好几块,用来扫描硬盘什么的不错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啊

网友:
老古董,修不到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放着,说不定到时候能卖个高价呢!

网友:
牛B 这种板子都 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8接口的865PE带SATA的我还有好几块,用来扫描硬盘什么的不错

最浪费电,比双核的还费电.扫硬盘还得用atom来扫

网友:
厉害最怕挡代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