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原件烧毁,不知道型号,求电路图和点位图

楼主(2015-10-05):
网卡左侧 八角原件烧毁求型号

网友:
这个是那个电源接口的 管子吗  量下什么构造的  换上就是

网友:
边上什么型号一样的

网友:
经验不足,没底气啊,,哈哈哈

网友:
前级管子,随便找块主板拆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木有解决?

网友:
4435 就可以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吧  看看另一个是什么类型的 找一样就OK啊

网友:
那个MOS管肯定是坏了,也要量下是否还有相关的短路!
这哥们有高清五码大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338-1-1.html

网友:
目测是 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 P管
要是不懂什么是P  N 就查下吧

网友:
找图纸看,这个MOS管是N管还是P管,到废板拆一个就可以。正常情况第一MOS管应该是P管

网友:
目测是保护隔离的P管子

网友:
MOS管,换一个即可。

网友:
找不到图纸 测焊盘几脚接地的,找个同样接地的脚的管子试试

网友:
第一个管子一般P管比较多,最好叫人家一样的板板拍个照片板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可以先量下后面公共点,和疙瘩电感有没有短路,没有可以上电,控制级脚有没有电压一般是0V或9V左右是P管,24V就是N管,如果不敢上电,就在料版上电源接口附近找个相似的管子看看。一般管理电路都是P管,现在新的笔记本也有好多是N管,一般充电芯片是BQ24开头,

网友:
楼上很多正解,楼主参考下换下,应该没错

网友:
我一般找主供电上的来代  不知道类型就随便找一个 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行就是另外一种类型 )。嘿嘿 出了问题别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先量下后面公共点,和疙瘩电感有没有短路,没有可以上电,控制级脚有没有电压一般是0V或9V左右是P ...

谢谢天空的中雄鹰   图文并茂,讲的很详细,,谢谢耐心指导

网友:
华硕的料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换一下试试

网友:
很负责任地告诉,此管是保护隔离管,N 沟道的,可换CPU 供电下管,或其它供电下管,

网友:
阴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