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刀卡VGA输出线

楼主(2015-10-05):
那位大神有刀卡的帮我用万用表测一下‘显示卡针到VGA头上,13针到15针,的输出对应数值,我想自己DIY一条开线谢谢!!!

梦幻、 -4 一个问题发两个帖子

网友A:
用个转换头就是了,几块钱的事

网友B:
LZ 你不会是来骗分的吧

网友:
这种你是搞那样

网友:
这要我DIY的黑苹果一体机,想在左上角显示板上的13针输出VGA头(买的二手显示卡没有输出VGA线),到右边的液晶驱动板上的VGA输入那里
所以需要知道13针到VGA头的针角对应输出值,就是1脚对应VGA头的N脚‘2.。。。

网友:
有刀卡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不会是来骗分的吧

有刀卡的帮忙,请回看本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转换头就是了,几块钱的事

要在内部解决,不要外部突出,你看看

网友:
要在内部解决,不要外部突出,你看看

网友C:
像这样的 13针是79.5  15针也是79.5  这个是我测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网友D:
”我想自己DIY一条开线“这句话啥意思,没听懂,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自己DIY一条开线“这句话啥意思,没听懂,是显卡坏了吗

显示卡没坏但是没上边的线,而且我要长的线,想自己做,加长的线,需要知道输出针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 13针是79.5  15针也是79.5  这个是我测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79.5,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我就想知道板上1脚对应输出VGA头上的第几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示卡没坏但是没上边的线,而且我要长的线,想自己做,加长的线,需要知道输出针顺序

哦,这个简单,你在论坛下载个代集显功能主板图纸,翻到vga那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这个简单,你在论坛下载个代集显功能主板图纸,翻到vga那看就知道了

亲手,对地型不熟悉哎,帮帮忙,还有就是主板输出那种VGA线和显示上的VGA输出线是一样的吗,针数不一样吧,哪有刀卡图纸

网友D:
是一样地,这个你放心

网友:
有刀卡的帮我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刀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地,这个你放心

那你说的主板图纸在那个地方找?

网友F:
在论坛里下载一个这么显卡的图纸对着改就行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里下载一个这么显卡的图纸对着改就行好

我找了,没找到啊,在那个栏目里有图纸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了,没找到啊,在那个栏目里有图纸啊,谢谢

可以试下载个 迅维网客户端  找找看。

网友G:
刀卡我就有,不知道你需要全部还是哪一根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刀卡我就有,不知道你需要全部还是哪一根的数据?

显示卡上的那个13个针,输出到VGA头上那15针,的顺序,谢谢
显示卡那排针第一排,1对应VGA头的第?根针,谢谢
用万用一表量一下那条VGA输出线就行,谢谢了
注意,是VGA头的宽第一排第一个,还是VGA头的窄的那头第一根,vga是D型口,谢谢

网友H:
VGA接口的针脚定义是标准的,找一张含VGA接口的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VGA接口的针脚定义是标准的,找一张含VGA接口的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新手,不知道本论坛从哪里下手,能不能给个提示,这个是刀卡的,13针,我只要输出VGA头对应顺序,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黑苹果。。花个50元买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I:
直接把显卡上VGA口上的两颗螺丝拧下来,把VGA头放在里面不就行了吗,何必要这么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把显卡上VGA口上的两颗螺丝拧下来,把VGA头放在里面不就行了吗,何必要这么麻烦呢

呵呵,我没有那个线,所以才发帖问

网友J:
自己用万用表 一根一根的测 然后加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己用万用表 一根一根的测 然后加长就好了

测出RGB和行厂频但是其他没法测,没有原来人线,做出人线也会信号有干扰

网友:
最终我还是借了一块,但没有解决,自己DIY的线有雪花,最后放弃,还是买了一个扩展VGA线解决,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