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小白求助!三星LS22A330BW显示器电源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研究一天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10-05):
不能是程序的事吧   就电源灯闪一下  屏根本就没反应

网友A:
小白你拆开机器先测量一下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B:
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写一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你拆开机器先测量一下电源输出电压。

电压14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写一下程序

其他的没动呢  正等编程器呢

网友:
刷程序事实 !

网友C:
三星机器差不多都是刷程序

网友D:
不刷电源灯还能闪一下     这回刷完电源等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机器差不多都是刷程序

试了两个论坛上下载的   昨天还在淘宝上买了个都不行,不刷那时电源灯还能闪一下  刷完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写一下程序

刷了 没管事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刷程序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我碰到个不触发的,各种刷不顶事,换板客户不干,还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刷电源灯还能闪一下     这回刷完电源等都不亮了

是不是你刷错了程序?

网友:
测电压要测机内电压。适配器空载电压没多大意义,有14V只能证明适配器50%是好的。

依次检查机内14V供电,5V降压电路,或者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