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42LK460-CC电源稳压管

楼主(2015-10-05):
请高手指教,42LK460-CC ZD504稳压管几伏,ZD502稳压管几伏?
电源

网友:
这个是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它焊下来,看看上面的字,有时可以直接知道是多少V的,就算不知道也可以找度娘了。

网友:
一般人他不知道,好在我不是一般人。18V的。

网友:
嗯,,我猜也是18,,因为原来的管已经生锈了,看不到。ZD502击穿,ZD504开路,故障是:开机白色指示灯亮,一会变红灯,不显示,偶尔可能可以开机。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并联在MOS的G 极 S 极 或地之间。如果是的话这个是18v的稳压管,这个是保护PWM IC 用 的标准保护元件一般的都用,

网友:
更换18V就可以正常开机 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两个管子焊下来先不装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ZD502你可以焊下来一个脚在测量,以为他在电路中就是通的注意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充当保险的存在那。至于你说ZD504开路了我就不评论了你可以把他焊下来就行。再者说你说开机灯有变色那么就应该不会是电源板的事了。

网友:
其中有一个是开路,一个是击穿了,,,原本的稳压管都氧化了,看不到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