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助优派2217白屏

楼主(2015-10-05):
接一台优派2217显示器 白屏   拆机后测量电压电源板到驱动板电压全有  屏上有5V电压 。故网上找驱动板BIOS  半天没找到  无赖网上订了个驱动板  换上后故障依旧  。本人菜鸟 求助高手指点迷境!!

网友:
那就是你的屏有问题了,,,,,,,,

网友A:
屏上有5V电压还不够,还要有好几个电压呢

网友B:
为什么不先换了屏线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先换了屏线试试呢。

屏线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5V电压还不够,还要有好几个电压呢

那要测试那几个电压?
屏上我换过HX8861F    I7514HS  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我就决定测5V就够了,屏上面有5V吗,还是低了,低了就直接拉个5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