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大神告之这是电容还是电阻!

楼主(2015-10-05):
内存掉了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大神帮忙看下。谢谢了!

这八爪的又是什么啊。去哪弄呢。
刚才才发现一起掉了2个。郁闷哦!

这个东西去哪才能搞到。主板上有吗。用什么工具弄上去啊。风枪还是焊接比较好!

网友:
是一个电容…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焊盘的两个点,要是其中一个接地的话,就是电容,都不接地的话,就是电阻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排阻。。。

网友B:
好像八爪的是排阻吧,另外一个是电容吧。
这2个东西去哪里弄啊。。。又大小区分吗!

网友:
找个旧内存上面 去取两个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焊盘的两个点,要是其中一个接地的话,就是电容,都不接地的话,就是电阻

数据线的耦合电容两边都不接地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的耦合电容两边都不接地哦

哦,那你换电阻,开不了机的话,就是耦合电容了,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内存的另外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换电阻,开不了机的话,就是耦合电容了,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内存的另外一边

单面条啊
kvr16n11s8/4-sp
谁有这个条子帮忙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面条啊
kvr16n11s8/4-sp
谁有这个条子帮忙看下!

http://item.jd.com/652351.html,楼主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是京东上面的,你要仔细看的话,就把页面往下拉。到中间有这个电阻的特写

网友D:
左边的是排阻,右边的是电容,不过你恐怕焊接不好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jd.com/652351.html,楼主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是京东上面的,你要仔细看的话,就把页面往下拉 ...

非常感谢。看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是排阻,右边的是电容,不过你恐怕焊接不好排阻。

这2个都怎么焊接啊。粘点松香。用风枪吹可以吗!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排阻,不过排阻上的标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个都怎么焊接啊。粘点松香。用风枪吹可以吗!

关键是排阻的引脚距离太近,焊接技术好的用风枪或者烙铁都可以。新手的话容易出现连锡,焊的时间太长就会导致温度高容易把排阻烫坏。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八爪的是排阻吧,另外一个是电容吧。
这2个东西去哪里弄啊。。。又大小区分吗!

排阻肯定有大小的区别 你要知道 822 是8.2K 272是2.7K左右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金手指到内存地耦合电容

网友:
找个内存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