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能拆掉网卡吗

楼主(2015-10-05):
新手     笔记本 主板 能拆掉 网卡 不补回去试机吗  会烧掉其他的吗  有点发烫

网友:
compaq 325  CPU 1.04  桥总线 有1.13  1.17   内存1.53  vtt0.95     0.95是不是高了呢

网友A:
可以,完全可以,取下网卡 的时候,记得把焊盘的焊锡拖干净,别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可以,取下网卡 的时候,记得把焊盘的焊锡拖干净,别连锡

嗯 谢谢你 我试下

网友:
妥妥的可以,不要短路就行了

网友:
嗯呢,不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B:
网卡属于外设,可以拆除,用USB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属于外设,可以拆除,用USB卡。

谢谢 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可以,拆掉后不会烧东西,只不过网卡没有了

网友:
声卡 网卡 pc卡 1394 读卡器,芯片都属于外设

网友:
同意11# 对于卡LOGO的外设随时取下 随时装上 像公共点上的电容一样

网友:
拆掉没事,新手拍照哦,不要旁边的小东西带走了,芯片发烫条件不足也会导致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人问严重怀疑啊什么水平啊

网友:
没有问题了

网友:
嗯,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试试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把引脚处理干净就可以了。那个电压基本上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