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键盘触摸不灵?请各大侠支招

楼主(2015-10-05):
苹果A1465有时左边USB用唔到,触模板正常,有时触模板用唔到,USB可以用。有时USB同触模板都可以用,但触模板会自动走不受控。 这种情况我要查那里啊?有修过的指导下。。。。。
苹果

网友:
触摸板 和触摸板排线 换了再说

网友:
估计是键盘短路引起的,拔掉键盘触摸板线。短接开机看看USB是不是都能用 ,一样一样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