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 17601 a12 有图,电源驱动一体板,故障现象时而亮屏 时而不亮屏

楼主(2015-10-05):
求助大神谁修过这个型号的驱动板. 故障现象时而亮屏  时而不亮屏  驱动板上的输出电压 一会通电有 一会通电有没有了.  我用点屏器点了一下屏.拆下螺丝看了一下屏电路板供电的位置.想改用通用驱动板,结果现在是第3张图的样子. 不知道是程序不对  还是屏坏了.求大神指教.在线等

网友A:
改板那个图,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板那个图,是程序不对。。。

谢谢了.我估计也是程序不对.因为别的程序还有黑屏的现象

网友B:
程序概率大点,不想是屏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概率大点,不想是屏坏

嗯.这个方正显示器比较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方正显示器比较奇葩.

嗯嗯,没什么奇葩不奇葩,修好便是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三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