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通病不行啊!

楼主(2015-10-05):
联想Y470通病不行啊!,Y470开机正常进系统,一会黑屏但是有背光。主板上U11 (4478)烧了我换了个4422.开机还是不行。正常显示进系统一会就黑了,测4478只有19V没有1.5V了,大家有与见这问题吗

网友:
你换颗4478试试

网友:
没有就修呀

网友:
4478只有19V没有1.5V  ???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有1.5就查下原因啊

网友:
还是要找原因,为什么没有1.5.查

网友:
每个机器通病都搞好,没这样的吧 谁都可以维修了

网友:
4478刚开机有19V各1.5V,进系统后一会就没有1.5V了只剩19V了 。没有了1.5V屏也就黑了

网友:
其实修电脑最难的就是找原因,你都找到原因了,接下来修就容易了呗

网友:
你要先知道为什么没有1.5v,继续往下查

网友:
如果是1.5v的原因,修出来看还有没有黑屏

网友:
直接烙铁连上 Y470 通病 很多不止这一个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你不会看4478连接那里吗 看看后级电压正常不

网友:
Y470有两种主板显卡不一样一个是AMD的一个是NVDIA的,你是哪一种,显卡电路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先直接连接上试试。

网友:
直接连接上

网友:
v470 这个是什么通病  怎么没有遇到过呢 多不多呀

网友:
我的也是你的搞好了没?

网友:
换个或没短路直接拉过去也行

网友:
附近应该有电阻坏了把

网友:
楼主会看电路图吗?什么叫4470有17V和1.5V?你要想搞清楚,你的确定这个4478是二级电压转换管子还是PWM电路的上管,如果连这些都无法确定,我觉得你还是送到专业一点的地方去修比较好

网友:
直接飞19V过去!!!

网友:
楼主最好,截个图上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
我觉的是显卡成像有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 有没有解决 LZ

网友:
你要先知道为什么没有1.5v

网友:
是不是升压有问题啊

网友:
''测4478只有19V没有1.5V了',是指U11没有出1.5v吗?是的话那就简单了啊

网友:
你运气差,

网友:
没有 就拉一个过去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修机的时候常遇到。修好为止。

网友:
看看那个1.5 v是谁开启的,黑屏的时候测量看看那个地方不正常按照时序和控制关系往下查

网友:
没有1,5v 就看图纸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