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搞定,感谢大家的关注)华硕 a43s拆机清理灰尘后安装开机屏幕没有显示是怎么回...

楼主(2015-10-05):
华硕 a43s拆机清理灰尘后安装开机屏幕亮,例题没有任何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显卡坏了……。找一个专业的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找一个专业的维修店去修吧……

不至于吧,就清了下灰

网友:
谁能帮解答一下啊

网友C:
多半安装不正确,屏线压坏了。 会烧显卡的哦  。

网友:
你这种有很多种可能的哟,最好送专业维修店吧,凡是都要检测之后才有结果呀

网友:
兄弟维修哪有那么容易,钱不好赚啊。建议找个专业的搞吧,自己搞,觉对赔钱。

网友D:
这些都是外行人自己舍不得花钱,清理坏了有啥不得花钱修理

网友:
自己不懂  什么都有可能弄坏 比如上错螺丝 会把主板线压断

网友:
屏供电整掉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就清了下灰

屏线搞坏烧显卡了,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搞好了,

网友:
重新拆开,接线什么的搞了两遍,终于开机出现华硕的logo了
谢谢大伙的热心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安装不正确,屏线压坏了。 会烧显卡的哦  。

估计是接显示屏的线没插好吧,反正是又搞了两遍终于开机了,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外行人自己舍不得花钱,清理坏了有啥不得花钱修理

好歹搞电脑混了好几年了,这么说,鸭梨山大啊

网友:
估计就是排线的问题,华硕的机器屏线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歹搞电脑混了好几年了,这么说,鸭梨山大啊

你问的问题太外行了,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这样自己来修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搞好了,

搞好了可以说下 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可以说下 原因!

跟贴已经讲明原因了,谢谢版主大大的关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外行人自己舍不得花钱,清理坏了有啥不得花钱修理

混了几年还装不好机子?我真是醉了

网友:
原来是楼主未装好造成。

网友:
清洁后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混了几年还装不好机子?我真是醉了
呵呵,不然我怎么怀疑他是外行人呢

网友:
这种现象正常的很,有时候装一台机器,的装2,3遍才能装好,楼主不要灰心慢慢来

网友:
客户自己清理灰尘 很多出问题的 你这个运气好 手里还有一个Y470 自己换D壳冒烟的!

网友:
这是常有之事 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