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分辨率调不了

楼主(2015-10-05):
求助
现代22寸显示器,分辨率调 不高,超过1366*768就显示超频,换驱动板可以解决吗?

网友:
换驱动板应当是可以的,,,估计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A:
先查一下屏最高可以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屏最高可以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22寸,这个分辨率应该是没问题啊 可以调上去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调不上去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先换一台主机试试保险,如果换了主机还是一样,换了驱动板一定会OK。

网友:
刷程序 事实 !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什么毛病都有 就是VGA线都有可能调不了分辨绿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用的是通用的驱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