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6S故障求教

楼主(2015-10-05):
一台HP4446S,AMD平台,客户说昨天玩得好好的今天开不了机了,帮忙看下啥问题。
接机,能触发,能亮机,但是走完win8滚动后怎么不进桌面了,观察发现背光亮,屏幕无任何显示,外接无显,机器处于死机状态,灰屏。
本着先软后硬原则,恢复系统,这机器自带WIN8,恢复完成后发现故障一样。询问客户说是很久前重新装过,怀疑破坏了备份,亲自重装系统,WIN8.WIN8.1,WIN7反复试过,故障一样,都是走完滚动后灰屏背光亮。
怀疑显卡故障,在BIOS中屏蔽独显,机器能正常进入系统,集显驱动能正常装上。

求教:这些描述能否判断为显卡故障,如为显卡故障,空焊和芯片坏的可能性各有多少,手上没有AMD平台的配件测试,求有经验的兄弟判断下。

网友A:
最好先换一个APU试一下,再去查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换一个APU试一下,再去查显卡问题

就是没有这APU嘛,哎,

网友C:
可能是显卡故障,、
空焊和芯片坏的可能XD有  可以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显卡故障,、
空焊和芯片坏的可能XD有  可以先加焊下试试

好难遇到斑竹给个回复,激动啊。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些描述来看,能否肯定是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换一个APU试一下,再去查显卡问题

请问下apu 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开独立显卡  安全模式进系统  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在官网上下个驱动,如果还是一样的情况考虑显卡或者显卡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apu 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哥你太逗了

网友:
应该显卡虚焊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apu 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就是集成了显卡的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这APU嘛,哎,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显卡问题 加焊试试  三板斧中的 有事没事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显卡问题 加焊试试  三板斧中的 有事没事焊一下

有事没事焊一下,经常被这三板斧坑。

网友F:
是否是纯净系统再打的官方驱动。这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是纯净系统再打的官方驱动。这很重要

试过G和纯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事没事焊一下,经常被这三板斧坑。

焊的时候温度低一点 时间短一点 坑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