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564

楼主(2015-10-05):
客户要求加个固态硬盘,以前也没少给客户加,就是把客户的机械硬盘换到光驱托架中,放到光驱位置,固态硬盘放到硬盘位置做系统就行了。可这个dell1564,就不认光驱托架中得硬盘。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客户光驱是好用的,光驱托架换了5个了都一样不认。

网友:
不要换了, 我也给他试过了, 他自己也懂的差不多了, 自已在xx上买了个换上就卡开机画面很久才能进系统,但 是换在别的机z子上却是好的, 推荐给他直接换个大固态.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此机偶尔还会花屏, 少惹为妙.

网友A:
1.注意看托架有买没有跳线?
2.有部分确实是光驱托架不兼容!

网友:
一般支架有个兼容性调试的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注意看托架有买没有跳线?
2.有部分确实是光驱托架不兼容!

挑线拨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注意看托架有买没有跳线?
2.有部分确实是光驱托架不兼容!

挑线拔了也没用.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查查硬盘模式吧

网友:
我说的是光驱位托架的跳线,估计你也注意到了!

网友:
对头,这个光驱托架有个跳线,A不行跳到B或者C看看可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