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路,请教

楼主(2015-10-05):
哪位大哥帮忙看下,能不能去掉CW912这个电容,故障表现为:9脚10脚电压都是197左右浮动。1脚稳定396V,是否就是这个CW912引起的,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地方的电路啊 你应该把全部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电容是耦合作用,两端电压一样属于正常啊

网友A:
不能去掉电容,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焊下来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去掉电容,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焊下来测量它的好坏

恩,测试了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