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5310M不开机

楼主(2015-10-05):
没有B+电压  不短路  更换4407第四PIN18V 更换两个4407没反应  本人刚接触这一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懂保护隔离原理的话,有点难呀。

网友:
更换的4407做什么 ?这个涉及到主板的线路问题  建议查下 原理

网友:
LZ此贴建议图纸和截图跟上,大家好帮忙,个人见解!

网友:
为啥换4407呢?你的要分析电路

网友:
从电路图适配器接口开始查起

网友:
求助连个图纸也不截图出来,谁有时间去翻图纸帮你解答

网友:
隔离保护是最简单的咯,建议你去看看【迅维】的资料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