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小修Y47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10-05):
这几天台风(彩虹)袭击广东,连下了几天大雨。店里静悄悄的,到8点了准备收铺,突然有个客户拿了一台联想Y470进来问:这里可以快修吗?  “肯定可以呀”,我毫不犹豫的回答了他。咨询了一下故障和日常使用。得知客户笔记本平时正常使用,就突然开不了机。
把机一接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正常不触发, 不到几分钟就把机拆完剩裸板。目测主板无任何腐蚀和进水痕迹,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找出电路图,查触发条件RTC电路和桥的待机都正常。 测的开关只有0.67V,明显不正常。追查来源到D53的双二极管
测的1脚和3脚都是0.67V。 从电路图得知3脚是由R1115电阻上拉3.3V。通过二极管压降到开关上本是2.6V高电平。二话不说拆掉D53再测3脚是3.3V正常,从料板找到元器件装上, 测试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生意不好,还好久没遇到这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个故障真简单呀,D53损坏,导致电压导通到了51_ON#上,如果使用适配器或高电源时,该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所以直接将3脚和1脚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我 大韶关 就是下了一天的小雨、 还在穿短袖!
  lz    8点就收工了啊、、、早了点吧!

网友:
楼主 这是雨中送财啊 近来天气凉爽了 生意清淡许多

网友:
故障   明显   呵呵

网友:
厉害呀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30分钟拆 修 装

网友:
楼主找配件的时候怎么判断你找的是双稳压二极管 而不是普通的双二极管呢

网友:
修过跟你一样的,直接找到图纸就秒掉

网友:
呵呵,希望这些故障多点,

网友:
有很多机器 都可以快速秒杀 ,关键是有的客户在旁边看着 收钱的时候客户就会唠叨一大堆   ,不愿意那么顺利的

网友:
简单明了,楼主一下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唉!说多都是累啊,闲了一个多月了,都快发霉了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方法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
快修比慢修收费高,是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不好,还好久没遇到这简单的故障了

怎么这也有个立维啊

网友:
不触发的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