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贴片排阻和电容都怎么焊啊。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10-05):
贴片排阻和电容都怎么焊啊。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是外行人吧,还在去电脑维修店里买个吧

网友B:
先风枪吹上去,再烙铁加焊。所有的焊接都一样,先固定位置,再把焊锡融化弄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外行人吧,还在去电脑维修店里买个吧

LZ知道贴片排阻,绝非外行。

网友:
没风枪问怎么拆还有小小难度,问焊,我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风枪吹上去,再烙铁加焊。所有的焊接都一样,先固定位置,再把焊锡融化弄上去。

用风枪吹上去后  再加助焊膏  再吹一次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知道贴片排阻,绝非外行。

不一定啊,我今天遇到个女客户,什么都知道在大学学电子系的,恨不得她自己拿烙铁修了,拆板子的时候问我们怎么不戴防静电手环,搞的比我们还专业

网友:
直接热风扇加焊膏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外行人吧,还在去电脑维修店里买个吧

只能说LZ收是个新手

网友:
可以吹上去,也可以焊上去,都可以,看自己顺手

网友:
用烙铁还是风枪 习惯用风枪 拆掉的焊盘加焊锡处理下 在摆正 用风枪吹 风速低点

网友:
用热风枪吹啊.

网友:
用洛铁头的话 我个人觉的先把锡吸干净后把元件放后位置上一个角一点锡  再弄另一个角  好了之后加锡就行了

网友:
我有视频,你要的、话加我QQ57078126

网友:
风枪或者烙铁都可以,看你的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LZ收是个新手

嗯,这点我也想过,但现在好多外行人都在论坛里注册个号,来问问题自己舍不得出修理费,想自己来修

网友:
把风速调小点直接吹上去

网友:
如果你焊工好。。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焊上去。用风抢吹的也行。焊的也行

网友:
直接吹焊也行,不放心用烙铁补几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贴片电容,把那个了角往下边掰一点,给板子加点锡,镊子夹着电容,焊完一边再焊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