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NVISION H2276WDL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5-10-05):
空闲之余  再上一张图纸:ENVISION H2276WDL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里面电路图都有具备
上图:自行选择下载

网友A: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

网友B:
今天只有这么点分了,给楼主了,鼓励楼主给我们分享图纸啊

网友:
就 修修短路 改高压 什么的   别的问题直接换板

网友:
高大上的分享啊

网友:
谢谢楼住 粉线 !

网友:
6楼的也有道理,但却是因为缺图纸、代换便宜才落得这个局面。

网友C:
这些手册有驱动电路也有屏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手册有驱动电路也有屏电路吗

不好意思  里面没有屏电路图 其他都有 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只有这么点分了,给楼主了,鼓励楼主给我们分享图纸啊

很感谢参与,也感谢加分支持 图纸还有 空闲时会继续提供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

本人修显示器也N年了  故此维修中也积累了一些图纸 后面还会陆续提供  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修显示器也N年了  故此维修中也积累了一些图纸 后面还会陆续提供  谢谢参与

资料真多,土豪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