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L8111E刷PXE的bootrom软件!!

楼主(2015-10-05):
客户送修几块V星网吧主板ms-7673 ver:1.0,客户描述不能进入pxe引导界面,bios设置都没问题。

进系统发现认不到网卡,直接从华硕料板上拆了换rtl8111e。再进系统还是看不到网卡。

查看总线耦合电容,发现之前走弯路了,补上后还是不能直接从网卡PXE启动,但进系统能认到网卡,地址00-00-00-00-00-03,进dos刷主板上贴的网卡地址,重启后还是不能pxe。

心想独立网卡带pxe的话一般有个独立的eeprom,主板集成网卡pxe的bootrom一般都在bios里。板上没有pxe的eeprom,而且现在集成度那么高连mac地址都直接烧到网卡芯片里去了,会不会pxe启动代码也写进了芯片了。

把之前拆下的8111E再换回去,重启后pxe直接启动,板子是修好了,但走弯路带出个问题。

有没有V星工厂的朋友告知下,这网卡是不是真的启动代码烧在芯片中的,最好提供下刷写软件hitec@vip.qq.com

网友:
根据你这样的维修过程已经可以证明PXE代码是写在网卡芯片里的。

网友:
直接烧录到8111e里

网友:
V星主板上网卡相当于是独立的,而华硕的就是mac地址什么的都在bios里了
估计V星使用的网卡芯片提前烧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