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山寨白光936漏电。

楼主(2015-10-05):
就是60-70块那种,里面有个变压器,发热芯是四线陶瓷的,想不通为什么为漏电,四条线在陶瓷里面,没道理能有电跑出来的啊,手柄里面有一根弹簧,靠弹力顶住套筒接地,第一次没旋紧,应该是弹簧接触不到套筒,焊贴片时火光一闪,电路板的铜箔也烧融了一小块,用电笔量一下烙铁头,没发红,再焊,手放在电路板上电到整个人弹起,搞不清楚原因,过了两天,发现手柄没旋紧,地线接触不到套筒,旋紧后,以为没事了,今天修显卡,拖焊盘,突然跳闸,好在接好了地线,但检查后发现还是烧掉了两颗显存,现在搞不清楚这种936焊台为什么漏电,漏电电压肯定不止12v或者24v,电从那来的?发热芯是陶瓷的,照理说不导电,高压端已经通过变压器变低压了,除非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漏电了,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敢用了。

网友:
有实物才好说,按道理有隔离变压器了,是不会漏电的

网友:
果断先上图来。。。。。。

网友:
这个不能用了,损失不然会更大

网友:
上图也没用,我发现可能手柄有点问题,但也不至于会漏电,手柄旋紧套筒后,我发现套筒不仅接地线了,也接触到测温线了,但却不是完全导通,与两条测温线之间的电阻分别是7.5欧姆与10欧姆,测温线本身电阻大概是3-4欧姆,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发热芯我观察一下,测温线是用电焊分别焊在陶瓷芯的两边的焊盘上,焊盘好象是铁的,下面是电源线,也是在陶瓷芯的两边各有一个铁的焊盘,上紧套筒后,套筒不单止可以接触到地线的弹簧,还可以接触到测温线。

网友:
我发现这个手柄的安装或者焊接有问题,四条线太长了,因为发热芯伸出的长短就靠这四条线的长短决定的,这四条线很粗很硬,如果太长,发热芯伸出去就长一点,这样旋紧套筒后,套筒就有可能接触到最前面那两根线的其中一根,也就是测温线的其中一根,由于供电线在下面,接触不到,不旋那么紧就接触不到,只接触到弹簧,也就是地线,所以安装、焊接很重要,那四根线不能太长,套筒接触到测温线当然是不对的,但也解释不通为什么漏电,测温线就算带电,也不可能有很高电压吧,但漏电时把我电弹起,象是接到了220v的电压,还是想不明白,但至少确定了,手柄的安装定位有问题。

网友:
买个二手的白光也就200多,不要这样了

网友:
更正一下,我还以为阻值小的那个是测温线,原来是发热体的,阻值大那两条线才是测温线,现在情况有点明朗了,由于安装、焊接的原因,套筒旋太紧就会接触到供电线,但供电线也就20-30伏左右,量了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是27伏交流,为什么能把我电得弹起,难道变压器初次级间漏电?量过变压器初次级是绝缘的,跟铁芯也绝缘。

网友:
我也是用的山寨的,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
应该是 感应电吧,感应电有可能会上到100V左右 具体原理我也不知道 楼主还是换个好焊台吧。

网友:
山寨坑爹不偿命,网购有风险,付款需谨慎

网友:
可能是接地弹簧和手柄里面的电路板有接触,你把电路板用修电机的绝缘纸包一下,使电路板和接地弹簧完全分离,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弹簧和发热芯的红线接触了吧,加个绝缘套上去试一下

网友:
好歹用纯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