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

楼主(2015-10-05):
刚买的苹果6自己在家用无线升级系统,开不了机,屏幕现实一个USB插头,到买
手机
的地方去刷机,显示错误9,修手机的师傅说硬盘烧了,怎么办?各位大神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换硬盘或拆硬盘修复,最近好多这种机子

网友:
据说是苹果公司那边出的问题。好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
去大一点的维修公司货售后去看下吧

网友:
刚买来的就被你弄坏了 人才啊

网友:
换个试试嘛

网友:
去售后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