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ES-1024R+交换机电源板烧了

楼主(2015-10-05):
D-Link DES-1024R+交换机电源板有个电阻烧黑了,看不清色环,测量是100欧的,不知正常不?
看电路此电阻是12V输出对地电阻。

看板子只有5V输出的1000uf电容怀孕 了,12V输出的470uf电容好好的,那个烧黑的电阻也是5V对地的,看电路是5V输出直接用这个电阻对地,这个电源是不是山上的?另求有没此类的电源电路图,谢谢,这个电源芯片是uc3842.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交换机,雷击了,烧了一片

网友A:
采用3842这种芯片做电源的大把,楼主可以参考的啊,另外,5V电容怀孕以及这个电阻烧坏了,一定曾经有过高压过啊。

网友:
散热片这么厚不大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
没图纸确实不清楚该电阻的作用

网友:
支持3#的说法

网友:
查电源的稳压部分,5V过压了

网友:
先过压,后过流,直接烧保护零件。

这线路类似电脑上ATX开关电源里面的+5V和+3.3V过流保护。

这个电阻一定烧坏了,你测量出来的阻值没意义,

网友:
输出端应该是-------CLC供电模式,通俗的说就是强化供电

本人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3842这种芯片做电源的大把,楼主可以参考的啊,另外,5V电容怀孕以及这个电阻烧坏了,一定曾经有过高压 ...

支持一下,说的很对,,,,,,,,,,,

网友:
此电源做工还行,值得一修,而且3842的类电源资料多,相对好修.....

网友:
哪个电阻是负载电阻,100欧姆代表没坏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换了个新的100欧电阻,将3个怀孕电容换了,输出12V正常,现正使用中。。。

网友:
这电源板只有12V和3.3V两路输出?

网友:
前几天修交换机,也是电源坏,修好测量输出电压也是12V和3.3V,还以为5V变低了,后来发现板上有标示为3.3V才放下心来。

网友:
电阻是防止空载的负载电阻,各种电源中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