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710一体机开机3到5分钟掉电 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5-10-05):
故障机品牌及型号:联想扬天s710一体机 故障现像:通电自动开机3到5分钟掉电,然后不到2分钟有后又自动启动。

故障维修过程:是由同行拿来一台联想扬天s710的一体机,说是开机关机。拿来后我们接上电试机。当每次通电自动开机3到5分钟掉电,然后不到2分钟有后又自动启动。报好价说先放这里慢慢修!拆开机后多次试机故障如此!修到这里时起初以为是主板问题,好吧 !那就修板吧!首先第一步就是刷bios 在论坛找了有找然后刷了有刷。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排除bios故障。通电后能亮机,说明供电正常,只是不到几分钟掉电,然后一会有自己开起来了。这样就有些想不通了!主板有是集显还是英特儿的u照说是稳定啊!修到这时候我是有点郁闷了!一直怀疑bios故障 ,现在bios刷了,排除bios后我无从下手了!扔了边呆着吧 !时不时心有不甘,想找找问题,心想会不会是ec有问题呢,曾经遇过ec有问题掉电!好吧! 那就先发个ec回来换了试试吧!扔一边先做其它事了,发了芯片等芯片回来、、、、!芯片回来后装上*脏话*故障还是一样!这下真是无语了!郁闷了好久!一时灵光一闪我来用万用表来打打掉电后的电压吧看看是不是那里性能不良!哈哈,,,,第一想到的就是从电源供电开始,因为是一体机,和台式机电源相差不多大!打了掉电时的紫5v只有两到三伏跳变,一时想起不对啊 !就算掉电了待机电压应该正常啊!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心想把电源单拆下来通电试试!郁闷的时当拆下来后强质加电电源测电压各电压也正常,为啥掉电后不正常呢,怕电源是不稳定我还专门把电源强质加电后用万用表查电源输出一直放那里,嘿 还真怪了! 不掉啊 !电压也正常啊!此时维修到了纠结阶段了!怕主板那边待机部份有短路所导致于是还专找了个5v和12v(由于主板上只有12v输入 接地  紫5v  绿5v)夹主板上通电试机,一试机还是一样通电就开机(由于好多英特板通电就开机所以正常)点了会还真正常!不掉电
咦  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纠结了我很久 !装上电源上去吧故障还是一样,单试吧正常!心想来个决招我把主板上的绿5v强质焊接对地,插上电源,在来次通电试机!如果还是掉电那么就是电源问题!如果不掉电那么就是主板问题。好吧  试机!没想到试机还是故障依旧掉电,这下我可以直接的判断是电源问题了。查了查电源的价格,*脏话*这价挣不了钱了啊!这下怎么办本来就是同行报的不高!于是想着试试!拆开看了看无明显烧痕!测电压正常!这根本都无从下手的吗? 怕是电容不稳,于是换了所有的电容!试机 还是如此。后面有换光藕还是一样!修到这里真是不想修了 !感觉不是一个味 搞了这么久东西也没搞好时间也去了,不好想 !在试哈!把主电源芯片换个试试型号为tyn277,在另一个坏一体机电源上拆下了一个tyn278。查了查图纸定义一样能代换 。换上试机!哈 !!!没想到的没想到 ,效果来了 !几分钟过去了 不掉电了!!    此故障修复    搞了半天是这个主芯片不稳所致!!    不足之处多多包含

网友A:
这样的故障第一时间肯定是怀疑电源。

网友B:
TYN277软故障还真难为你了,要不是有顽强的意志恐怕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N277软故障还真难为你了,要不是有顽强的意志恐怕早就放弃了。

是啊 都是最后一点点意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第一时间肯定是怀疑电源。

但是能开机 、能亮机、 亮机是电压正常!!只是掉电 ,几分钟后有会自动开机,还是能亮机

网友C:
电源很多时候,让你想破头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很多时候,让你想破头皮啊

是啊  像这种不稳的  最是郁闷

网友E:
修机有时也是考验大家的心态咯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F:
电源集成里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  像这种不稳的  最是郁闷

多多细心,多点耐心,那都不叫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多细心,多点耐心,那都不叫事

是啊  搞我们这个的关键在于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搞我们这个的关键在于耐心

嗯嗯,兄弟这么晚了还休息啊?还在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机有时也是考验大家的心态咯恭喜楼主修好了

是的  如果放弃了  就永远不晓的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集成里面的?

对啊 电源放里面的

网友:
不错哟维修那股劲比我还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如果放弃了  就永远不晓的问题出在那里

我现在手上有块广达的板,线性电源高楼,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G:
这种问题还真难查原因

网友H:
代换法查故障最高效

网友I:
这是下猫碰到死耗子啊

网友J:
TNY277PN芯片不良造成的,这种情况需要用示波器才好查。

网友K:
我还有一个联想台式机电源也是用几分钟掉电,会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有一个联想台式机电源也是用几分钟掉电,会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呢?

有可能呃  你可以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下猫碰到死耗子啊

这个死耗子够的搞  搞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还真难查原因

是啊 开始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呢 能开机 也能亮机  就是掉电 都没怀疑过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代换法查故障最高效

是的  手里没一样的芯片  只能找代换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J:
TNY277PN芯片不良造成的,这种情况需要用示波器才好查。

用这个怎么测不良啊

网友:
一体机地电源是有点让人头疼,不像台式机电源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怎么测不良啊

你看一下TNY277PN芯片的PDF手册,里面有内部方框图以及典型应用图,结合内部方框图和典型应用图就知道怎么用示波器来测了。还有遇到过开关变压器不良造成的有时工作几分钟就自动关机,有时工作6-7个小时才出现自动关机,后来上示波器才查出来是开关变压器不良引起的,这种案例虽然比较少,一年也就遇到1-2台,但是查起来非常有意思,示波器上能看到你平时想看都看不到的东西。

网友L:
全部是文字——我竟然把他看完了……不过早就该换电源了,

网友M:
其实楼主,最先应该考虑是散热,然后再考虑供电,可以拿自己的ATX电源去试机啊

网友:
历害历害历害历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其实楼主,最先应该考虑是散热,然后再考虑供电,可以拿自己的ATX电源去试机啊

不是一样的啊 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全部是文字——我竟然把他看完了……不过早就该换电源了,

呵呵 我话多了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样的啊 专用的

这个一体机不是用ATX接口的吗?

网友N:
意志坚强,最后还是成功了,遇到几个一体机,电源故障多一些,比较个体小,集成在内部发热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个一体机不是用ATX接口的吗?

是不一样的 供电和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意志坚强,最后还是成功了,遇到几个一体机,电源故障多一些,比较个体小,集成在内部发热大

嗯  我也遇到很多坏了的  像这种坏的还是第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一样的 供电和接口都不一样

那还真没办法,还是楼主有毅力,够细心,才修好了这个电源,不然的话,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可以滴,我修机器都没有您这个耐心,不过对于芯片组维修而言,像楼主这样才是正确的,不过您这个问题一看就知道是电源有问题的哦!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台联想主机.开机不触发。强制启动内存CPU桥供电都没有。拆板修好半天。换维修电源测试时发现能触发。装好内存与CPU能正常显示。单独测试电源发现输出电压都正常。没办法只能修好电源。

网友:
哥们,你有这个机的EC BIOS吗? U40

网友:
把主电源芯片换个试试型号为tyn277

网友(2015-11-07):
说得详细明了,还上图,这样的贴子值得赞一个!

网友:
待机供电芯片性能不稳造成的!确实不好查呀。

网友:
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虽说走了些弯路,但还是修好了,不错,搞维修弯路走得越多,经历越丰富,不是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托楼主的福,我就直接换IC了

网友:
厉害 一体机没图纸难搞

网友:
不错,,过程困难,但是还是坚持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第一时间肯定是怀疑电源。
有时就是这样 各种奇葩问题 电源的问题有这样的

网友(2015-12-17):
手上一个和你的机器故障一样 省去很多检测的时间了 发了芯片搞好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你的BIOS哪里下的啊

网友:
电源还可以这样啊,先记下了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tyn277,电源块,这个系列的芯片有时候不太稳定,换个同系列功率大一些的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