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E PCH触发特别烫手

楼主(2015-10-05):
      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们,SLJ8E刚触发就特别烫手是属于正常的么?我刚买的桥,这个有没有可以代换的啊亲们,谢谢指教

网友A:
发热的一般都坏的多哦

网友B:
要看下是不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吧

网友C:
正常,这个桥工作的时候热量确实非常大, 你感觉热但是PCH未必这么认为,踏实的用吧

网友D: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PCH温度都还蛮高的,就是有点不明白有的主板会在PCH上加散热片而有的没有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一般都坏的多哦

是不是有通病啊?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下是不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吧

哪一路是二级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这个桥工作的时候热量确实非常大, 你感觉热但是PCH未必这么认为,踏实的用吧

我感觉特别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PCH温度都还蛮高的,就是有点不明白有的主板会在PCH上加散热片而有的没有加!

就是啊,是挺热的但是没有散热的装置

网友:
触发很烫 有两种情况  一  缺点压  二  桥坏了

网友:
烫手又不烫电脑,放心用吧,见过比这烫的有的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