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诊断卡跑A1 求助

楼主(2015-10-05):
00-d2-d9-b2-d6-08-06-0C-20-80-A0-A1 跟这兄弟的很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009-1-1.html  在跑到A0的时候你按键盘灯会有反应。跳到A1的时候键盘灯就不能用了。现在是不显示。屏的BIOS也刷过了。南桥BIOS也刷过了。PS2也查过了。两条数据线都有5V   电流现在在1.4左右   另外我的主板是集显的。

网友: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B300 CIG41S

网友:
顶一下。求高手。求围观。

网友A:
实在没有思路就,按主板流程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思路就,按主板流程来维修

求指教。

网友:
现在南桥换了。跑31 和37.没思路了。求高手。

网友B:
诊断卡怎接的?我遇到一个PC124短路,换后 风扇转不显示 电流1.38-1.08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怎接的?我遇到一个PC124短路,换后 风扇转不显示 电流1.38-1.08 不显示

USB那写着DEBUG接口那。接口和图纸有点不一样。要注意

网友:
基本上都是跑。1.2的电压,这款机器肯定有通病其它的,除了南桥

网友C:
是不是显示BIOS不对导致的,我之前修B320的机器就是显示BIOS不对,这联想的破机器,同型号的机器,屏用的不一样,显示BIOS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示BIOS不对导致的,我之前修B320的机器就是显示BIOS不对,这联想的破机器,同型号的机器,屏用的不 ...

屏的BIOS也刷过了没有用呢。

网友D:
A1 ?难道不是bios吗 同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 ?难道不是bios吗 同求解

但是我BIOS刷了好几个了啊。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膜拜中。。。。。楼主解决了要发帖啊

网友:
按主板流程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