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待机的维修

楼主(2015-10-05):
故障:联想B460,按开关无反应,接入维修电源无待机.
维修过程:报完价开机维修.一边拆一边胡思乱想,会不会是充电口断了线 嘿嘿; 像联想G470机器一样充电口都爱坏 粘一下就会好
这捡钱的买卖多好啊! 拿下C壳一看接口焊的牵牵的.....果然这么便宜的事不会轻易碰到....再开始打量主板 定睛一看下面芯片
边上有两个地方发黑 如下图; 相片有些模糊 呵呵 反正就是这么个样子看不清的就想像一下吧...明天换个好手机;;;;
打开对应的图纸找到 待机芯片U45 下面发黑的一个电容 两个电阻.电容的一头接地一头接19V,量了一下19V还是有的 先不用管它;看来主要问题是这两个电阻了.从板子上看了两个电阻的编号,一个是R377(图纸阻值 100K) ,另一个是R376(图纸阻值250K).根据图纸上看 这两个电阻 是从DCBATOUT分压提供en0的.用风枪吹下来一下两个电阻都坏了,发黑焊不上了.从料板上找电阻 找了好
一阵子 100K好找 就是那个二百五不好找 最后没办法 找了个150K和100K用铜线连起来吧..刚刚连好 一接电源 R377的位置
冒了个火星,心头有种不好的预感.拔电打阻值,发现100K烧坏了,U45(51123)13脚阻值明显偏低 也坏了,哎!看来这个地方有问题
重新找一个100K的电阻 原来R377的位置板子烧的不行了 烧了一个小坑.只好用飞线把R377搬家 再连回来.测量阻值没问题.把U45也一起换了 由于手头上没有51123了 弄了个51125顶上 再次上电.待机电流正常了 也没有出火星.....按开关电流跑得很欢.
装机测试 没有其它问题 维修结束....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个B460的本子 换了分压电阻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没意思吧 修烂和帖子多了去

网友C:
待机芯片一起换了吗?

网友:
那个地方是b460的通病,修好多了

网友:
b460的通病就是多啊,很多都是烧洞的

网友:
哎,这是啥手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一起换了吗?

换成51125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意思吧 修烂和帖子多了去

其实我还不太会发贴子  水平也一般 平时就是修的这样的机器 就是这样的水平....上来练习练习发贴 交流交流
混点分 活跃活路气氛 别看贴子发的烂 ... 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了  还没吃饭呢 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
就当认识几个小白朋友了。。高手莫取笑。。。。。

网友:
是贴纸下面腐蚀了吧,通病

网友:
图片完全看不清的节奏

网友:
还是要给楼主加分,鼓励发帖啊

网友:
很好 给楼主加分

网友:
楼主又修到通病了?捡钱啊?

网友:
这个机子 这个19V分压这里 是个通病   已经修了 N多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这像素很给力牙   呵呵

网友:
手机像素不行

网友:
其实这两个电阻不装也一样,芯片内部自身也会产生分压的

网友:
大家都经常遇到这个机器啊。。我几乎都没有遇到过  怎么回事情呢。。。我晕

网友:
B460主供电通病

网友:
还是要鼓励一下的,要不然没有人发帖子了。。。。。。。。

网友:
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赚钱了就得买手机啊,太不清楚了

网友:
你这像素真不敢恭维

网友:
照片拍的无语,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是通病了  到我这都是秒杀,不用看图纸的

网友:
这 都是通 斌了哦

网友:
C壳海棉去掉了没?

网友:
这个机就里是通病,修过好多了

网友:
嗯这个还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通病啦

网友:
很多都是烧洞的

网友:
原来我陈师傅给我讲的再这里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还不太会发贴子  水平也一般 平时就是修的这样的机器 就是这样的水平....上来练习练习发贴 交流交 ...

支持发帖 我这些小白给你加分

网友:
已经成通病了 249K 电阻 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南桥BIOS 不好刷,找了好多版本有的不亮风扇狂转。

网友:
这种问题都修烂了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我一般修好还把那个C壳上的海绵给去掉

网友:
通病来着,捡钱啊....

网友:
B460通病问题,取C壳上面的海绵了么 ,不取会返修的哦 。 照片太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个B460的本子 换了分压电阻就好了
我修的B460是换IC好的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好像没修过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我一般直接换个100k的电阻 懒得找249K的

网友:
b460的通病 好多了

网友:
昨天修的也是这台机,一样的故障,旁边的电容也烧坏了!换了个新的芯片上去不行,用拆机的才行!

网友:
图片咋这么模糊,看不清

网友:
修过很多了 修好后记得把待机上的海绵垫 取掉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惭愧啊。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路过的,这个问题修的太多了!

网友:
看样子很不错啊,怎么就那么多高手呢,自己修了N年还是很水。汗颜

网友:
这个机子 这个19V分压这里 是个通病 !

网友:
贴纸下面腐蚀了吧,通病

网友:
我的主办烧洞了 报废了

网友:
b460通病 楼主 C壳待机芯片那个位置 海绵撕掉了吗

网友:
这相机,压根就没看到一

网友:
B460的R376 R377这两个电阻可以不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026-1-1.html

网友:
鼓励发帖,虽然这个通病很多人修过

网友:
最近换了个三星S4相素倒是可以 就是老没有信号。。。

网友:
这照片这效果,隔着毛玻璃拍的吧

网友:
努力就会有收获的

网友:
B460通病    都是那两个电阻受潮坏掉引起

网友D:
51125和51123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125和51123通用吗?

在这个本子上通用

网友:
250K的不好找,一般我都是找一个200K左右的,下面用100K的

网友:
EN0是主开启信号吗

网友:
还有那两个电阻 是并联还是窜连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  要是你那海绵没撕 快的话1个月 慢的话3个月又要回来哦

网友:
只是对楼主的手机是什么呢  这像素令人堪忧呀  ,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联想G505 无待机电压,

网友:
通病了,本人修了多台,这个电阻要求没这么高。100K-300K .都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个芯片上面的有一个海绵,时间长了吸水才坏的吧

网友:
主供电那条线容易烧断。还有2个电阻挑掉

网友:
这个修的多了,13脚的249K电阻腐蚀了

网友:
楼主你拍的照片海带武器

网友:
通病贴,也算不上什么技术了

网友:
这个是b460 的通病!

网友:
lz 手机该换了 像素太低了

网友:
这个板子经常爱坏,这里,腐蚀,什么程序坏,问题蛮多的这个机子

网友:
看也看不清 位置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