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03p 开机电流1.2

楼主(2015-10-05):
今天晚上收到台cq40 la-4103p 英特尔芯片组 开机电流没跳变到1.2,拆下内存也是1.2。供电都正常,回到家想了下没头绪了,发帖求给个头绪明天好继续。

补充内容 (2015-10-8 13:55):
换南桥好了。南桥复位没发出H_PWRGOOD,PCI_RST#、PLT-RST#。

网友A:
三板斧的做法是:刷内存 换内存 焊桥 焊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的做法是:刷内存 换内存 焊桥 焊显卡

刷内存?是刷bio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的做法是:刷内存 换内存 焊桥 焊显卡

刷内存?是刷bios吧!!!

网友:
电流没有跳变的话那就是没有跑码咯,先测一下平台复位有没有,然后再测一下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内存?是刷bios吧!

我想他的意思是叫你把内存金手指,洗刷刷,洗刷刷,清洁下,you got it?

网友:
看你这电流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应该是不过内存不跑码啊!按不过内存不跑码修呗

网友:
内存,北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内存?是刷bios吧!!!

洒精 牙刷 经常刷  刷了手指 刷槽子

网友:
换个CPU试试之前又遇到CPU问题

网友:
AMD的,不过内存用风枪吹北桥啊。

网友:
  要么内存 要么桥 要么显卡

网友:
先把转换电压都查一遍。。在BIOS   。。最好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