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无开关信号

楼主(2015-10-05):
EC  IT8502  125脚无电压,查到这里R3903的1脚有3.3V。。2脚无电压,两头飞线后,开机键SW3903和IT8502的125有电,但是这样的话PWR_SW#无法跳变,也没用,我去好的板上拆电阻补上R3903   结果2脚还是没有3.3V,,,抓瞎了
测量SW3903的2脚和4脚,还有R3903的两脚对地都有阻值279,IT8502的125脚对地也有值247!正常应该无穷大吧?

网友:
顶,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开关本身坏了吗

网友:
开关好的,,就是电压过不来,应该是被某个芯片拉低了,,但是找不到,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