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进系统无背光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05):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的笔记本 忘记型号了,好像是K43还是啥的,开始客户说电源接口接触不好然弄弄,打开笔记本发现接口断了,直接拿锡连上,插电源,开机显示OK,纠结的事情发生了,开机后,系统错误,回复客户,客户说系统就是坏了,让帮忙做一下,我给做了一次,进PE——GHOST—解压—安装完成,傻瓜式的安装,安装完成了,进系统了,突然背光没了,喇叭发出进系统的声音,郁闷了,重启,亮机,进系统,进去了还没显示桌面背光又没了,重启,背光正常,重新插排线,故障依旧。客户说之前在家好好的,没出这样的问题,谁遇到过,是不是系统没装好或者是GHOST自带的显卡驱动又问题呢导致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可以进的话把显卡驱动禁用或卸载试试看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换过屏试了没有?

网友:
你在没有背光的时候,查是不是没有开启信号了,如果是就直接改了?

网友:
但是这样是指标不治本的?

网友:
软件的问题比较大,进安全模式试试,若果可以进安全模式中就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去官网打个

网友:
显卡驱动打官网最早版的

网友:
进PE试试么

网友:
重新打官网显卡驱动  最好是早期版本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好好的笔记本不会装个系统就坏。

网友:
进PE情况如何

网友:
这是双显卡的机器吧 ,华硕早期有些机器就是双显卡冲突,可以更新BIOS 解决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然后进系统 去华硕官网去下载机器的BIOS刷   刷完了就可以再装上显卡驱动就OK了    这个回答你要给我加分哈  呵呵~~~~~

网友:
先软后硬 感觉软的几率大!

网友:
转个纯净版的吗 然后驱动一个个打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显卡驱动的问题,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OK

网友:
不安装显卡驱动看进系统正常不。遇到过几台,显卡装驱动进系统就黑。不装驱动没事。应该是显卡体质不行了。问过,都是打游戏。想来是高烧后遗症?最后推荐不安驱动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