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 开机黑屏1.28A-1.33A

楼主(2015-10-06):
接了台ACER5750G (LA-6901P)开机黑屏,电流在1.28A-1.33A波动,各项供电正常,起先怀疑是显卡(N12P-GS-A1)换了块,也换了块CPU,BIOS也刷了问题依旧!哪位给点思路吧。谢!

网友A:
屏供电,屏输出正常么?

网友:
有EDID信号出来吗?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大小写键正常吗?打下屏接口的EDID对地值。轻易动桥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看下网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机器启动后键盘灯能切换么

网友:
是HM65的桥吗?

网友:
先有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屏输出正常么?

外接一样黑屏

网友:
是HM65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启动后键盘灯能切换么

键盘灯无反应、、、、、

网友:
插拔内存,看看电流一样不?

网友:
PM_DRAM_PWRGD    H_CPUPWRGD   PLT_RST这几个都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