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E40集显加电0.5A掉电一例

楼主(2015-10-06):
E40集显,Intel HM55平台。板号:DAGC5AMB8F0   REV:F
故障现象:单板加电至0.5A左右1秒掉电。可重复触发。目测无明显进水痕迹。

维修过程:从电流上看,初步判断是有电压未出。于是狂按开关,在触发瞬间逐个地量各个电压。发现PL15为0V,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说明后级没有短路),此电感为内存主供电,正常应为1.5V(触发后),此电压受PU8控制,型号为UP6163AG,如下:

实测14和15脚的供电脚5vpcu都为5V,属于正常,开启信号s3和s5触发后都为3.3V,也属于正常,但是发现上管PQ45的D极却为0V,明显不正常。D极电压由VIN直接提供,待机就应该为19V才对呀。于是顺滕摸瓜,首先量了下PF6两端,实测一端为19.3V,一端为0V,心中一阵小激动,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就这个小东东在作怪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于是分别量了一下PF6两端的对地阻值,都为无穷大,确认没有对地短路,不会发生意外事故之后,从料板上直接拆了个19V的PF过来,装上后开机,电流直接到0.95A再跳到1.10A又回到0.90A再到1.15A,看来是OK了。可是接上外屏却不显示,差点要骂人了,这么漂亮的电流变化竟然还不显示,太坑了吧。想想这是集显的,不会就是外接不显吧,于是接上客户的内屏重新测试,才知道一切正常,直接进系统了。
此次维修实在太顺利,没什么技术含量,纯为新手参考,老鸟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不错,谢谢分享。。。。。。。。

原来如此,开路了

网友:
虽然是保险坏,也值得借鉴

网友:
思路顺畅,有思路就好修,切忌胡搞!

网友:
简单说就是保险烧了吧

网友B(2015-11-06):
两端都无穷大啊,通常应该是一端无穷大!我们一般会直接量保险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都无穷大啊,通常应该是一端无穷大!我们一般会直接量保险通断

这样分别量两端的对地阻值,是为了防止装上保险后烧坏其它元器件,如果保险正常的话,当然量一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保险断路了,只量一边不保险啊,如果一边是对地短路了怎么办,如果就这样直接装上保险,岂不是麻烦大了

网友:
这个电压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不管有没有技术含量  能参与就是好贴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