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重启

楼主(2015-10-06):
联想g480掉电重启电流从1.2a——0.6--0出了cpu供电,掉电之前没出集显供电,无不知道怎么查了,小小白请高手赐教

网友:
瞬间掉电 掉电后能触发吗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出集显引起的掉电?

网友B:
断开 独显供电试试  我的拆独显供电上下管 可以    换显卡好了  但不确定显卡问题

网友:
掉电能触发吗?如果能触发,那应该就是集显没出来导致掉电,查集显供电出来的条件。如果不能触发,那么有可能是后级电压保护

网友:
掉电确、确实,不好搞

网友:
刷  BIOS 现在 机子 BIOS  问题多多

网友:
既然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就头痛了   机器要跑马才出集显的  你仔细量测下海没有有别的电压没有出来   都出来 查下内存上的条件  换CPU  刷BIOS  南桥 这些地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出集显引起的掉电?

出集显之后掉电又是怎么回事?  不安装内存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 独显供电试试  我的拆独显供电上下管 可以    换显卡好了  但不确定显卡问题

问下你修的 那台不装内存掉电吗?

网友:
把内存拔掉看看还掉不。内存拔掉如果不掉电就刷BIOS

网友:
这个要查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你修的 那台不装内存掉电吗?

不装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
如果能触发先看一下内存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先刷BIOS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看一下LPC总线看一下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可以跳到1.4后掉电.插上内存后掉电重启,电流在0.23左右,重启掉电--重启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内存没装好或没内存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