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36VW 灯闪,取掉屏线后正常,跟程序有关吗(附AOC2436维修手册)

楼主(2015-10-06):
    一台AOC 2236VW 开机蓝灯闪无显示,拆机后测试电源电压正常,换过通用驱动板可以显示,电源板也换过,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把驱动板屏线拔掉后通电灯不闪了,而且灯管也点亮了,如果不接信号线灯也会变黄,把屏线一接上通电就是蓝灯闪!主控TSUMU58EHL-LF-1 电压正常,晶振也换过,给屏供电的5V电容也换过,目前程序还没有找到,不知和程序有没有关,板号是715G2883-1-6 屏型号是 CHUNGHWA  CLAA215FA 01,主控TSUMU58EHL-LF-1 ,附上AOC 2436VW维修手册,里面有此板的电路图及维修方法,求程序及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0-10 08:39):
谢谢大家回复,可能是驱动主芯片的问题,程序换了还是一样的,后来还是换了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已经确定是好的,因为我换通用驱动板都有显示,由于通用驱动板无法接这触摸按键,所以还是想修好它

网友:
应该是 平的问题 !

网友:
请睇清楚内容呀!楼主换通用驱动板已亮屏,

网友:
屏有短路吧

网友:
我也是觉得屏有短路,修好告诉我

网友:
平电路了,楼主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